油压机中滑块下行速度与有杆腔压力的关系是怎样的?

楼主(2017-05-18):
本人液压菜鸟,刚入行。一直不太清楚油压机滑块下行速度玉有杆腔内压力的关系。哪位大神能给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本人也差不多是菜鸟,比如快下,那这个油缸下腔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小的背压。转到工进速度,背压会大一些,一般有个背压阀调压。希望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差不多是菜鸟,比如快下,那这个油缸下腔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小的背压。转到工进速度,背压会大一些, ...

你是来给我解惑的吗?

网友B:
油缸下行如果有平衡阀的话,那么下行速度就跟泵的流量有关。有杆腔在下的情况下,有杆腔压力×环形面积≈滑块重力+平衡阀开启压力(无杆腔压力)×缸径。你说的那个调压阀是不是调节下压力用的啊,有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下行如果有平衡阀的话,那么下行速度就跟泵的流量有关。有杆腔在下的情况下,有杆腔压力×环形面积≈滑 ...

油缸下行,一般分快下和慢下,我现在是想知道,快下的过程中有杆腔油液通过集成块直接回油箱的情况下的关系变化。

网友C:
对系统进行检查和调试,发现液压缸快进和工作运动都正常,只是快退回程时不正常,检查单向阀,其工作正常.液压缸回程时元工作载荷,此时系统压 力比较低,液压泵的出口流量全部输入液压缸有杆腔,应使液压缸 产生较高的速度.但发现液压缸回程速度不仅缓慢,而且此时系统 压力还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系统进行检查和调试,发现液压缸快进和工作运动都正常,只是快退回程时不正常,检查单向阀,其工作正常.液压 ...

这个是不是存在快退时回油不畅导致油液大部分溢流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缸下行,一般分快下和慢下,我现在是想知道,快下的过程中有杆腔油液通过集成块直接回油箱的情况下的关 ...

切换快慢速如果是行程开关控制,系统是定量系统的话,那么系统快进就是一个固定的值,系统慢速通过泵供油主油路一部分油的溢流来完成,而你可调节的阀决定了系统无杆腔回油的阻尼大小,从而影响溢流量。具体的调节量可以看一下这个调节阀的流量曲线。这个背压最终还是要成比例作用到无杆腔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快慢速如果是行程开关控制,系统是定量系统的话,那么系统快进就是一个固定的值,系统慢速通过泵供油 ...

我们的实际工况是,快下速度直接取决于滑块的重量,在一定程度上滑块越重,速度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