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夹具液压站上面阀用插装阀还是板式阀,大家讨论

楼主(2017-05-18):
       加工中心上面配套的液压站,用板式阀成本小,但内泄很大,液压站发热很快,况且机床都是不停机工作,用插装阀无泄漏,带蓄能器保压时间长,但就是成本高,麻烦大家给些意见,如果插装阀效果好,为什么现在很多机床都用的是板式阀?

网友A:
板式阀基本上成了标准件了,维护方便,易于维修,成本低,功能增加方便叠加即可。一般的机床用板式阀就够了。假如用普通的插装阀不上比例那发热和板式基本没有区别。

网友:
性价比高

网友:
液压站油箱尽量大点设计,便于散热。或者增加油冷机对液压油进行冷却。

网友B:
插装阀特点之一是大流量。一般夹具上的液压执行件流量不大。
板式液压阀的内泄也没多大。
液压油发热是共同的问题,如果发热量很大,也有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式阀基本上成了标准件了,维护方便,易于维修,成本低,功能增加方便叠加即可。一般的机床用板式阀就够了 ...

我觉的插装阀还有就是容易出故障,特别是现场机床加工环境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装阀特点之一是大流量。一般夹具上的液压执行件流量不大。
板式液压阀的内泄也没多大。
液压油发热是共 ...

我设计这种是高压五路的,用的板式阀,一路内泄很小,五路就很大,现客户用插装阀,保压时间很长,也解决发热问题,现就是机床还没开始加工用,不知后续情况怎么样。

网友(点评):
1.建议加上蓄能器 2.夹具液压站加冷却 3.夹具液压管路加单向节流阀或液压锁 最好是,在夹紧压力足够时,液压泵停止。夹紧力小于夹紧压力时,液压泵启动。可以减少发热。

网友:
建议采用板式阀,其优点如下:
1、通过控制手柄芯轴上的指示槽位观察开关位置。
2、通过限位销和限位垫限定开关位置,无泄漏,不需要手工重调密封件,
3、采用浮球式密封原理,
4、出口侧密封,
5、全流量流通以利介质的无阻尼流动
6、操作简单。
7、表面磷化
8、该球阀可提供不锈钢材质。

网友:
发热是内泄还是泄荷,原因先搞清。不是板式阀才内泄,是因为板式阀多滑阀,插装阀一样有滑阀,也内泄,二通阀有些接法也内泄,一定要合理设计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