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火,哪一种说法是对的

楼主(2017-05-18):
正火是提高材料硬度还是降低材料硬度,百度搜了下,一种说使晶粒细化和碳化物分布均匀化提高硬度,改善加工性能,另一种说降低材料硬度,提高塑性,到底哪种是对的

网友:
怎么说
对于35号钢来讲是提高材料硬度
对于45号钢锻件来讲是改善组织,也可以讲消除表面硬度

网友A:
正火,又称常化,是将工件加热至Ac3(Ac是指加热时自由铁素体全部转变为奥氏体的临界温度,一般是从727℃到912℃之间)或Acm(Acm是实际加热中过共析钢完全奥氏体化的临界温度线 )以上30~50℃,保温一段时间后,从炉中取出在空气中或喷水、喷雾或吹风冷却的金属热处理工艺。其目的是在于使晶粒细化和碳化物分布均匀化提高硬度,改善加工性能,去除材料的内应力,稳定工件的尺寸,防止变形与开裂。

网友(点评):
这意思就是定速巡航咯?3挡速度不够自动加油门,4挡自动松油门加刹车。

网友(点评):
大侠,书本上摘下来的资料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火,又称常化,是将工件加热至Ac3(Ac是指加热时自由铁素体全部转变为奥氏体的临界温度,一般是从727℃到9 ...

你这个跟没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对

这是矛盾的,怎么都对

网友:
通俗说,正火的作用是让部件的结构更加稳定,如果是切削件之类的,是增加外表硬度,增强内部稳定性。如果是锻件,因为经过高温锻压,表面硬度比内部硬度高,作用是让表面硬度降低好达到韧性增强,让内部结构稳定,以增强内部强度。小小愚见,如有不对之处敬请指点。

网友(2018-05-02):
正火在不同的钢中可以有不同的目的。例如低碳钢,主要为了提高硬度、改善加工性能、防止切削加工出现“粘刀”现象。对于中碳钢、低合金钢,有细化组织、均匀组织、性能均匀化以及降低硬度等作用。高碳钢、高合金钢消除网状碳化物,为进一步热处理准备组织均匀性。对于渗碳钢,还可以消除渗碳层中的网状碳化物,改善使用性能。对于铸件、锻件还可以消除维氏组织等非正常组织,细化晶粒。对于大型锻件、铸件还可以作为最终热处理赋予使用性能。

网友(2018-06-21):
主要看回火怎么执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