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减速机零部件加工方案

楼主(2017-05-18):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我现在接到一个任务.加工的是  齿轮、齿轴、齿圈、蜗轮。应该都是减速器里面的部件,但现在对方只提供了 这几种零件的模数范围和最大最小直径,马上和对方要谈加工方案,请问我现在需要准备哪些,应该注意哪些,有点摸不到北,亲赐教!

网友A:
齿轮:滚齿机
齿轴、齿圈:数控车或者普车
蜗轮:量小数控车,量大旋风铣

网友:
没有图纸,硬齿面软齿面都不知道,精度不知道,这种方案怎么做?

网友B:
看来要求并不特别,为此你只要问题二个事,以免人家到过来说你不懂哈:
一,硬齿面更是软齿面?
二,精度等级?
然后就看他们下单怎么写就是。

网友:
可以用标准齿轮滚刀加工蜗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滚齿机
齿轴、齿圈:数控车或者普车
蜗轮:量小数控车,量大旋风铣

旋风铣没怎么接触过,蜗轮打算用滚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要求并不特别,为此你只要问题二个事,以免人家到过来说你不懂哈:
一,硬齿面更是软齿面?
二,精度 ...

他们是减速器里面的零部件,这个有没有固定的标准,请赐教

网友(点评):
目的是要他们给你书面的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风铣没怎么接触过,蜗轮打算用滚齿机。

滚齿机也行

网友:
你是要做工艺吗     ........这要去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