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废料跟切削油怎么分离

楼主(2017-05-18):
公司有10台小型数控车床,倒废料时,往往会把废料跟切削油混在一起倒掉。造成切削油浪费。现在老板要求做一台设备,能够把废料里面的切削油分离出来,过滤后二次使用。
1.有没有现成的设备?
2.可有好的方案?
感谢坛友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
铁屑车下边加一个漏网即可,用个槽子接切削油

网友A:
用甩干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甩干机啊

打算利用甩干机(近似洗衣机脱水)做一台设备。

网友:
有现成的排屑器附件。

网友:
切削液中含有废渣还要看是那些杂质,如果是铁屑或者铁屑和砂轮末的混合物最好是利用纸带过滤机和磁性分离器

网友:
这个不难吧。很多方法。最简单就是过滤排液啊 。

网友:
一个固体一个液体好分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