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用过德国的万向节联轴器?

楼主(2017-05-18):
现在急需一种万向节联轴器,外径需要小于13的,容许扭矩在10N.M以上的!米思米的联轴器在这种尺寸的容许扭矩只有5.3N.M达不到要求,还有我的安装空间不够(只有14mm)!
求助社区大侠!

网友A:
外径13,那内径最多也只能6mm,还要10N.M的扭力,ø6的轴受这个力,太大了。你这个设计参数上本身就有问题,估计你把世界找个遍,也不一定找到。

网友:
建议楼主考虑下二楼建议,看你的设计思路是什么,别给自己逼到一个死胡同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径13,那内径最多也只能6mm,还要10N.M的扭力,ø6的轴受这个力,太大了。你这个设计参数上本身就有 ...

哎!做一台自动拧螺丝设备!客户硬要说这图片的孔间距是14的,试着找下!

网友(点评):
这个规格,不可能达到你的10NM扭力

网友:
考虑用齿轮箱一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