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系统中清除重新设置欧特克软件

楼主(2017-05-18):
在windows系统中清除重新设置欧特克软件......... 只能 截屏 上传. 希望能有益于大家

网友:
楼主的资料来源应该是欧特克中国

网友:
欧特克就是Autodesk,看不懂,这种清除有什么好处?

网友A:
话说,能不能给一个视频地址?或者指导文件之类的,我这个inventor用不起来了,想卸了重新装,该怎么彻底清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能不能给一个视频地址?或者指导文件之类的,我这个inventor用不起来了,想卸了重新装,该怎么彻底清 ...

彻底清理?【这个可不容易。楼主说的几条都要做好才行:卸载、删文件、清注册表】

网友(点评):
这么折腾,还不如从系统开始重装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