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贴片灯夹具

楼主(2017-05-18):
关于这种小型的led贴片灯,我想做一个小型夹具,用来点亮不同尺寸的!最大尺寸5.3*3.0mm 最小2.8*3.5mm

5730

5730

3528

3528

5050

5050

楼主:
这个是我目前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A:
有定位,有调节,楼主的夹具已经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定位,有调节,楼主的夹具已经可以了

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呢?

网友:
楼主做的挺精致

网友B:
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网友C:
要不要加定位?只用螺钉会不会跑偏?

网友D:
贴片的时候产品不用压紧吗?

网友:
新入行的基础知识普及学习

楼主:
谢谢,但还是觉得可以有改进 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这个小夹具,只是在实验的时候用到,不需要频繁更换的!一般一个灯具测试时间是3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加定位?只用螺钉会不会跑偏?

恩!这一点我有考虑到!想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其他更简单的做法!领导说这样太大,太复杂 了!

网友(2017-11-18):
引用 网友D:
贴片的时候产品不用压紧吗?

同问

网友(2017-12-31):
效率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