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Inventor Electrical使用教程的说明

楼主(2017-05-18):
        我不是搞机械的,学Inventor更多的是因为Autocad Electrical,可惜这方面的资料很少
        我希望能用Inventor设计电柜尺寸,电柜内电气元件内布置,同时能整合电路图,出BOM表
        很多时候,设计员会问我,“你需要多大的空间布置电气元件?”,在一些空间非常有限的场合,这个答案是很重要的

网友:
官网有中文帮助和教程

网友:
从电路设计软件(包括AutoCAD Electrical软件)导出的导线表,Autodesk Inventor? Professional 可以接续进行电缆和线束设计。
将电缆与线束(包括软质排线)集成到数字样机中,用户可以准确计算路径长度,避免过小的弯曲半径,并确保电气零部件与机械零部件匹配,从而节约大量时间和成本。
以布线功能为导向的线束设计
在三维环境中设计电缆和线束可以减少制造问题,有利于输出加工工程图,并避免后期的工程变更。导线表和接头通过内置的电气与机械数据检验功能,可以优化导线束设计,因此,导线表中的所有导线和接头都可以使三维电缆设计成为三维模型。
导线表导入
在将导线表导入装配中时,维持电气设计意图、减少错误。快速导入来自AutoCAD Electrical或第三方电路设计软件所生成的导线束,并可检测和纠正丢失的接头、接点和导线定义。
(增强功能)导线布线
快速布置数千条导线,同时保持对导线路径的完全控制。手动布线时,需要明确选择导线路径;交互式布线时,需要选择布线路径的起点和终点,以便通过算法选择最短路径;自动布线时,系统将根据所有可用路径,找出最短的路径。
定义线束路径
优化电缆和线束装配设计,确保为机械设计留出合适的空间,并减少由于不完整的产品定义而造成的制造类错误。使用选择一点然后单击的方法来定义三维布线路径。通过这种方法,用户可以在模型中创建三维的虚拟线路(管段)。您可以创建关联关系,以确保在零部件设计发生变更时自动更新线束。添加或移动现有点来精确地确定线束的整体形状。
带状电缆
可创建带状电缆,并集成到三维数字样机中,减少电子设备设计中的错误。通过控制扭曲和折叠的位置,在接头之间添加带状电缆。
接头发布
用户可创建本公司特定的接头库,以鼓励在电气产品设计中使用首选的接头。Inventor 包含一个内容丰富的接头库,可以简化选择和放置操作。资源中心提供了易用的编辑器,用来添加用户定义的接头,以及添加或修改零件编号等属性以及引用接头时所使用的缺省文件名。
线束验证
遵守设计标准,以提高电缆的质量和可制造性。在线束发生变更时,Inventor可以自动计算各种质量参数,如线束直径、弯曲半径、导线长度等。如此一来,您就无需手动测量硬件原型,以免耗费时间和出现差错。
线束文档
在正式投产前,创建制造文档。因为电缆和线束表达符号是Autodesk Inventor自带的,所以用户可以创建显示电缆和线束详细放置情况的装配文档。用于快速生成线束文档的工具包括:
自动的接线图表,用于创建三维的线束、电缆、带状电缆文档,这些文档可随着三维设计的变更而自动更新。
报告,生成如导线表、终端图表、剖面表以及设计和制造线束所需的其他报告。
XML输出文件,用于传输最终的导线连接信息,以便利用 AutoCAD Electrical或其他示意图设计软件来创建示意图和布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