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缸选型

楼主(2017-05-18):
刚刚由结构转机械,面对气缸不懂选型, 我需要用气缸抬升100*100*的方管,长约12米,重大概100kg,抬升行程约700mm,可以使用2-4个气缸,求助计算和分析过程,也可以推荐网址学习,不胜感激;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你咨询下气缸厂家,然后他们会给你做一个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你咨询下气缸厂家,然后他们会给你做一个方案的。

咨询了一下,说用70缸径,具体算法还是不懂,下次使用还是不会,很着急;

补充内容 (2017-5-22 23:01):
的确,F=P*S,这个摩擦系数,好像不太好定

网友(点评):
氣缸的出力計算:F=工作氣壓kgf*氣缸的截面受力面積cm²*摩擦系數 最後F理論出力的單位是kgf

网友(点评):
我也是最近剛接手一個簡單的機器設計,一樣找了很久的計算公式,希望共同學習!對了,計算出來的輸出力只是理論上的,還要考慮有摩擦阻力,一般選用氣缸會按需求力的1.5~2倍來計算,選小了到時候帶不動就尷尬了!

网友:
是垂直方向吗?

网友B:
结构转机械,原来结构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转机械,原来结构是干啥的?

应该只能算个绘图员。

网友:
引用 楼主:
咨询了一下,说用70缸径,具体算法还是不懂,下次使用还是不会,很着急;

气缸还有70缸径的?不是63然后到80的么?

网友C:
要看你给多少公斤的气源到气缸,再查气缸的目录,通常有气缸出力参数,匀速上升的话,各个气缸合力等于重力吧,再加个安全系数,选大力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给多少公斤的气源到气缸,再查气缸的目录,通常有气缸出力参数,匀速上升的话,各个气缸合力等于重力 ...

空气压力0.8MPa,根据你的提示,假如我选用2个气缸的话,重力就达到大约1000N,分摊下来就是每个气缸受力500N,选亚德客的SC40*700,是不是就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空气压力一般按0.5-0.6Mpa来计算,因为实际应用中,气压是有变化的,最高可能超过0.8,但低的时候低至0.5也是可能的。

网友(点评):
看对应的空气压力下, 对应的缸径, 推力是多少N, 这个力是理论值,实际往往达不到,建议0.8,所得的值在与你需要的力作比较计算.

网友(点评):
我們這裡的機器一般都是0.5的,很少有0.6以上的,不過可能是我們的機器是屬於小型的吧!

网友D:
从产品设计转行设备设计吧,我也是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咨询了一下,说用70缸径,具体算法还是不懂,下次使用还是不会,很着急;

只有63,到80;哪儿有70缸径的说法?

网友E:
个人经验总结:
1、垂直安装气缸应选用标准拉杆气缸(标准拉杆气缸两端有缓冲);当行程较长,需配用导柱导套做导向时,应加工误差,安装位置误差,气缸与导柱导套伸出会出现卡死情况,因此与导柱导套配用时,应选用缸径40以上的标准拉杆气缸。
2、根据安装情况需在气缸活塞螺杆处应用浮动连接形式;所有压紧作用的气缸,行程不能全部推出,需留5mm。
气缸出力值:压力为0.5Mpa时;缸径25推出力24.5kg;缸径32推出力40kg;缸径40推出力62kg;缸径50推出力98kg;缸径63推出力155kg;缸径80推出力251kg(实际选用时需乘于机械效率0.8)
薄型气缸有单动型,单动压出型(弹簧顶出,自然状态伸出),单动压入型(弹簧伸出,自然状态缩回)

网友F:
建议拿本型录先看看,SMC、气立可 、亚德客 、恒拓高 ,选型及理论的计算都很详细

网友G:
简单算:0.5Mpa对应力5kg/cm^2,40气缸就是2*2*3.14*5=62.8kg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简单算:0.5Mpa对应力5kg/cm^2,40气缸就是2*2*3.14*5=62.8kg

忘了,推出力和往回拉力不一样,往回拉小一点

网友H:
ls都是高手,来这边也准备了干货:

网友:
气缸推力计算

网友(点评):
咦,我的图片怎么没传上来

网友I:
新入行的基础知识普及学习

楼主:
我以前是做产品的,做一些压铸件,冲压件产品,对于压铸件开模可能比较懂一点,但是设备这一块确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产品设计转行设备设计吧,我也是啊,呵呵

目前我做的设备,基本用不上以前的经验,除了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经验总结:
1、垂直安装气缸应选用标准拉杆气缸(标准拉杆气缸两端有缓冲);当行程较长,需配用导柱 ...

谢谢你详细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拿本型录先看看,SMC、气立可 、亚德客 、恒拓高 ,选型及理论的计算都很详细

这个项目解决后,按你提的建议去学一遍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算:0.5Mpa对应力5kg/cm^2,40气缸就是2*2*3.14*5=62.8kg

这个计算结果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H:
ls都是高手,来这边也准备了干货:

谢谢,已经下载

楼主:
没有看到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入行的基础知识普及学习

是的

楼主:
产品设计对外观会比较看重,以前我做的产品就是,镀层要求比较严格;做设备以后,看到漆是直接喷或者直接涂,不用控制镀层;

楼主:
目前我得到两种的计算方式
1,是0.5Mpa对应力5kg/cm^2,40气缸就是2*2*3.14*5=62.8kg
2,是P1=π/4×D2×p(D是缸径,p是气缸理论出力,P=F*0.5,F是惯性负载);

P1=π/4×D2×p      这个公式不是很好理解

网友(点评):
目前我得到两种的计算方式 1,是0.5Mpa对应力5kg/cm^2,40气缸就是2*2*3.14*5=62.8kg 2,是P1=π/4×D2×p(D是缸径,p是气缸理论出力,P=F*0.5,F是惯性负载); P1=π/4×D2×p----这个就是F=P*S推算来的啊

网友:
理论出力是F=P*S,另外与气缸速度也有关系哦

网友:
呵呵,我也是近期从CNC数控机床机床内外罩设计转为CNC数控机床结构设计。
感觉好难

网友:
找一本样册,上面有计算公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