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数控刀片字母详解

楼主(2017-05-18):
      数控刀片上一般都会有一连串的字母加数字来作为数控刀片的型号,对于刀具厂家的人员来说,看懂这些字母以及数字的含义非常简单,但是对于很多用户来说这些字母都认识,字母代表的意义却不知道的。

      每个厂家都有它自己的制定标准,行业内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选择了一个比较常见的刀片的字母标注,当然了,其它工厂的字母标注也和这种的标注方法大同小异,都可以借鉴的

      首先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概述一下要介绍的数控刀片的型号。DNMG150408-MS是一款刀片,一般刀片型号都是由10个号位来表示刀片的。这个型号中前四个字母表示刀片的特征,接着六个数字表示刀片的尺寸型号特征。

      D表示55°菱形刀片,N表示刀片后角是0°,M是刀片制造的精度等级,G表示前刃面及中心孔型,15表示切削刃长度数值是15mm,04表示刀片厚度4.76mm厚,08表示刀尖圆弧半径0.8mm。
      1.第1个字母一般表示数控刀片的形状,常用的通常有H、O、P、S、T、C、D和E,分别是正六角形、正八角形、正五角形、正方形、菱形80度顶角、菱形55度顶角和菱形75度顶角。

      2.第2个字母很显然是表示刀片后角角度,常用的字母通常为A、B、C、D、E、F、G、O,A表示后角角度为3°,B为5°,C为7°,D为15°,E为20°,F为25°,G为30°,N为0°,P为11°,O表示其他后角角度。

      3.第3个字母表示刀片精度等级,最常用的是M级与G级,一般粗加工及半精加工精加工刀片都是M级,精密加工用刀片以及超硬刀片一般都是G级。

      4.第4个字母表示刀片的前刃面及中心孔型(槽和孔)。

      5.数字总共有6个,分为三组,第一组表示刀片刃长,第二组表示刀片厚度,第三组表示刀片刀尖圆弧半径。

      6.后面的字母表示刀片的材质,数控刀片的材质很多,不同的材质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在求购数控刀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刀片的材质,不同的材质价格也是截然不同的。一般都用两位字母来表示,大多是合金,P表示一般钢,M表示不锈钢,K表示灰口铸铁或者球墨铸铁,N表示铝/废铁金属,S表示耐热合金或者钛合金,H表示高硬度材等。

网友A:
6是不是漏字了?

那是刀片切削材料的使用范围,不是指刀片的材质。

网友:
原来如此,这些字面的规则是否有相应的行业标准?

网友:
可以找买道具的  他们的刀具手册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是不是漏字了?

那是刀片切削材料的使用范围,不是指刀片的材质。

刀片的材质也分为陶瓷的,硬质合金的,涂层的,还有金刚石的,很多种的

网友B:
这个确实简单  随便搜搜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是有国际标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刀片的材质也分为陶瓷的,硬质合金的,涂层的,还有金刚石的,很多种的

6.后面的字母表示刀片的材质,数控刀片的材质很多,不同的材质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在求购数控刀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刀片的材质,不同的材质价格也是截然不同的。一般都用两位字母来表示,大多是合金,P表示一般钢,M表示不锈钢,K表示灰口铸铁或者球墨铸铁,N表示铝/废铁金属,S表示耐热合金或者钛合金,H表示高硬度材等。
你说的就是刀片材质,不是说刀片的切削使用范围。
要是把大多是合金这几个字换成刀片代号的切削范围就没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简单  随便搜搜就出来了

但是在工作中比较常见,应用也比较广泛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后面的字母表示刀片的材质,数控刀片的材质很多,不同的材质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在求 ...

你说的都对

网友C:
非常好,学习了,有相关的材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学习了,有相关的材料吗?;

有啊,刀具的样本上一般都有,而且讲述的很详细

网友:
水贴  混  威望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