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17-05-18):
外圆500长600壁厚3要求两端面平行 车床加工求高手设计个工装

网友:
平行度是多少

网友:
有垂直度要求吗

网友:
薄壁零件大多工装内涨。

楼主:
平行度10丝

楼主:
两个端面一次加工出来

楼主:
3个厚的板裹出来的圆

网友:
这类夹具到不是主要,重点还是工艺编排。

网友:
有些类似于八花涨型模具

楼主:
补充一点垂直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