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工艺之我见---铝板折弯开裂原因及对策

楼主(2017-05-18):
(图片)

网友:
6063折弯直接断掉了

网友A:
那一般选什么状态的呢?

网友(点评):
5052 H32或O态板

网友:
一般都不用6系列的折弯啊

网友:
6系的模具肯定是做不出来的;但折弯R角做大其实也是可以做的,我们实际打过6系的样件

网友:
6系列R稍大可以,做过很多产品都用到6061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般选什么状态的呢?

一般用5系的。

网友(2017-07-18):
航空料件,用6061折弯件很多的。

网友(2018-05-08):
类似这样6063-T5热处理过头了,硬度在13,原来要求是8-11, 现在开裂。
厚度5mm,这种有什么方法补救吗?

还有我的供应商说他们的6063很特殊,不是用铝锭挤的,是用一种中网棒(全国一年也就产100吨)。您有听说过吗?谢谢!

网友(2019-04-02):
不知道,觉得钣金工艺好难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