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管能承受多大的负压怎么计算呢

楼主(2017-05-18):
我在做一个负压系统,用63*2卫生级304无缝管与真空罐连接,不知道管子能承受多大的负压怎么计算,请各位指教,查的抗拉强度为520兆帕

网友:
负压???内部真空???查真空管道的标准…

网友A:
GB150有解决你问题的一切。

网友B:
你最大的负压是多少

网友:
就是完全真空也才负0.1MPA,对钢管来说都是个毛毛雨了

网友C:
设材料的抗拉强度为σ,压力为P,管子外径D; 管子壁厚δ=(P*D)/(2*σ/S) 其中S 为安全系数; 因为P小于7MPa,S选S=8; P小于17.5MPa,S选S=6; P大于17.5MPa,S选S=4; 我们选安全系数为S=6; 选20钢抗拉强度为410MPa,故管子可承受的压力P=(2*σ/S*δ)/D =(2*410/6*3)/(10+6) =26.25MPa>设定17.5 故安全系数取S=4 故管子可承受的压力P=(2*σ/S*δ)/D =(2*410/4*3)/(10+6) =39.375MPa

网友:
引用 网友A:
GB150有解决你问题的一切。

仔细看看标准,设计压力低于0.1MPa且真空度低于0.02MPa的容器不适用该标准,注意不要望文生义

网友:
楼主,负压涉及到稳定性问题,你给的这点条件不够,要看具体的结构,设备安装后的受力以及局部应力影响很大,不能单纯从压力上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大的负压是多少

就是先算出管子的承压,真空罐真空度3300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材料的抗拉强度为σ,压力为P,管子外径D; 管子壁厚δ=(P*D)/(2*σ/S) 其中S 为安全系数; 因为P小于7 ...

这是算正压还是负压呢,还是都能用

网友(2021-05-05):
楼主会算了嘛?教一下呗,ø800*940的罐用了4mm的板,我怕被吸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