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气缸推拉问题请教

楼主(2017-05-19):
          最近不管是技术讨论群里,还是社区里都有看到询问说需要用气缸推动某产品,或者某工件,求助使用多大的气缸,而且基本是考虑双气缸甚至更多气缸来推动,我这个小白有点疑惑希望大侠们可以的话,解答一下:

          1.为什么都考虑多气缸推动,个人感觉的话多气缸非常容易憋死,哪怕加了万向节之类的东西都不怎么好使,为啥不用单气缸加导杆?

          2.气缸选型手册的理论推力,参考方式,是不是应该这样,比如说我要推出力大于500N,那就应该用同气压下理论推力600N以上的气缸?                    至少要大五分之一的力?

          3.选型手册上的理论推力如何得出来的,找度娘查过,基本都说是活塞受力面积乘以所用气压大小等于理论推力,是否靠谱?

          可能问题略显幼稚,希望大侠们不要见怪。

楼主:
自站一楼,方便提问,回复

网友A:
应该说你所需要的推力 不大于 500N,  如何选推力, 下面要看你的使用工况 (使用频率, 使用有没有侧向力,温度等等 ),  如果工况比好的话, 理论推力*0.8系数, 如果工况差*0.5 或者更低,

网友B:
但事实上已经应用多种场合。
不过,可靠性怎么也比不过纯机械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事实上已经应用多种场合。
不过,可靠性怎么也比不过纯机械装置。

不太明白大侠的意思,是说多气缸结构已经应用多种场合?而且气缸推动应该也属于纯机械结构吧。

网友(点评):
气缸结构应该是气电控制一体化,机时非纯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你所需要的推力 不大于 500N,  如何选推力, 下面要看你的使用工况 (使用频率, 使用有没有侧向力,温度 ...

谢谢大侠,明白了,比如说需要100N那就基本是要拿1500-1800的理论推力的气缸是吧。

网友(点评):
正常情况下你需要80N的力, 选100N的理论推力, 100*0.8=80N, 工况复杂,选160N的理论推力160*0.5=80N. 根据具体工况调整这个0.几的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