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2R12油研的双联叶片泵,一装机调试就咬死了

楼主(2017-05-19):
          PV2R12油研的双联叶片泵,一装机调试就咬死了,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泵买来放在那一年多没用,不会是生锈了吧)

网友A:
先检查转向反没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转向反没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转向反没反

转向没有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向没有反

再看油路是不是有憋死,有不合理或接错的地方,外部检查都差不多了就得拆泵了,有时候意外进个东西也可能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看油路是不是有憋死,有不合理或接错的地方,外部检查都差不多了就得拆泵了,有时候意外进个东西也可能 ...

好的,我让技术查查,谢谢了

网友:
启动之前里面有没有灌油,,,,,,,,

网友:
建议改变泵的安装位置,改善其机械性能

网友(2017-10-30):
启动之前里面有没有灌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