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利用中间齿轮实现齿轮传动的疑问

楼主(2017-05-19):
中间齿轮固定在含内齿轮的蓝色件上,小齿轮连着电机驱动中间齿轮可以实现含内齿轮蓝色件的传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传动方式肯定可以的,只是电机扭矩你要计算好

传动简图是图片那样的,想再确认下是否可行,因为网上没找到这种传动的

网友B:
一动二静怎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动二静怎么可以?

我的想法是通过中间齿轮过度,将电机的传动通过中间齿轮传递给内齿轮那个件,想让内齿轮那个件转动

网友(点评):
这样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通过中间齿轮过度,将电机的传动通过中间齿轮传递给内齿轮那个件,想让内齿轮那个件转动

这样是不是类似于行星轮会跟着内齿轮一起转动是吧,我从网上没找到这种把行星轮固定在内齿轮上的,基本上都会有有一个行星架,不知道我这设计是否可行,我是想利用中间齿轮作为惰轮将电机的传动传到内齿轮那个件上,想让内齿轮那个件做旋转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动二静怎么可以?

这样是不是类似于行星轮会跟着内齿轮一起转动是吧,我从网上没找到这种把行星轮固定在内齿轮上的,基本上都会有有一个行星架,不知道我这设计是否可行,我是想利用中间齿轮作为惰轮将电机的传动传到内齿轮那个件上,想让内齿轮那个件做旋转运动

网友(点评):
相当于吧,但啮合面轨迹不同

网友C:
加行星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动二静怎么可以?

只要能实现传动就可以了,真的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谢谢,因为网上没找到这种传动的,还在担心能不能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行星架可以

主要是结构空间有限,再加一个行星架估计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动二静怎么可以?

暂时没有权限加你为好友

网友A:
这样传动方式肯定可以的,只是电机扭矩你要计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传动方式肯定可以的,只是电机扭矩你要计算好

小齿轮齿数12,中间齿轮齿数24,内齿轮60,传动比12/60这样对吗?

网友E:
参照汽车用自动变速器的传动方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照汽车用自动变速器的传动方式啊

这种传动方式可以吗?网上没找到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动二静怎么可以?

想再确认下传动是否可行,图片是传动简图,因为在网上没找到类似这种传动方式

网友E:
找行星传动方式,你在参考一下吧,你这种可以,但是力不均衡,负荷不大还好,负荷一大,就麻烦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行星传动方式,你在参考一下吧,你这种可以,但是力不均衡,负荷不大还好,负荷一大,就麻烦不断!

负荷670g

网友:
那就做个简单的传动结构啊,你这不麻烦吗?

网友E:
减速是为了增加扭矩,这么小的负荷,只要符合改变方向或位置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减速是为了增加扭矩,这么小的负荷,只要符合改变方向或位置不就行了。

因为空间有限,小齿轮无法与内齿轮直接啮合,所以中间加一个齿轮起惰轮作用传递扭矩,因为从网上没找到这种直接将中间齿轮固定在内齿轮上的,一般会有个行星架,我这个设计没有,所以担心传动有问题。

网友E:
你查汽车用行星式起动机的照片,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查汽车用行星式起动机的照片,再看看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