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如何实现网线的自动插拔

楼主(2017-05-19):
现在要做一个设备,实现网线的自动插拔。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难点,因为网口在机框的位置有1mm的误差,所以在插之前需要确保网头精准的与网口对齐。一个机框上有4个网口,要一次性实现5个机框的自动插拔,请教大神应该用什么方法?

网友:
自动插拔网线的目的是啥?楼主需描述清楚

网友:
针对(服务器?交换机?)外壳加辅助定位,
插入动作应该没大问题

关键是拔出不好做,网线太乱影响操作。。。

网友:
取决于你的项目规模和预算。
具体信息匮乏,无法给出方案。比如:工件(照片上看着像服务器)是流水线来料的?单机单次插拔测试?还是专用平台,单机疲劳测试?是否有专门的装夹夹具?

不差钱的话视觉+机器人肯定能解决。

网友A:
有这种自动化拔插结构可以买的,不用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自动化拔插结构可以买的,不用自己搞

大神,我没查到啊,可以信息详细点吗

网友:
你这意思是要搞个机器手??不知道你这个目的是啥,是否有其他解决方案比如断电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
你买头子和母座吧线印出来焊在pcb板上按个开关要多少按多少个角的信号控制开关多路控制开关。淘宝搜多路开关信号控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