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装扭力弹簧

楼主(2017-05-19):
这种扭力弹簧如何装配,各位大神速度求解啊。力太大掰不开。唉

网友:
可以做一个工装搬开后固定在上面

楼主:
有什么工装可以参考的,各位

网友A:
一定得有一个仿形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得有一个仿形工装

求解

网友(点评):
那怕是用套筒扳,也是仿它的工作状态

网友:
实测有效,如图

网友:
也不知道你这个是啥玩意,你见过卡簧钳吗?是否可以做一个类似的工具呢?

网友:
做过夹具的3两下就搞好了

楼主:
就是这种,比较大,有什么合适的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