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作用气缸换向回路中流量阀的并联元件?

楼主(2017-05-19):
附件是一种双作用气缸换向回路,其中和流量阀并联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
不敢乱说,不知是不是单向节流阀?

网友(点评):
看了下书,感觉你说的事对的。

网友A:
图太小,有些看不清楚
是否为溢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太小,有些看不清楚
是否为溢流阀

可以肯定不是。

网友:
排气节流阀

网友:
主这个图错啦,双作用气缸回路的单向阀球应该在下方。也就是说当气缸左边进气,活塞杆出,此时右边单向阀打开,
楼主的图只有进气,没有办法排气,故气缸是没有办法移动的。图示为双电控阀控制回路,采用双电控电磁阀具有断电保持功能
由于双电控二位换向阀具有记忆功能,如果在气缸l伸出的途中突然失电,气缸仍将保持原来的位置状态。而单电控换向阀则立即复位,气缸自动缩回。如气缸用于夹紧机构。考虑到失电保护控制,则选用双电控阀为好。

网友(点评):
下机吧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图错啦,双作用气缸回路的单向阀球应该在下方。也就是说当气缸左边进气,活塞杆出,此时右边单向阀 ...

我这个图是机械设计手册中的图。实际上,双作用气缸的速度控制回路,可以是我这个图的排气节流,也可以是你这个图的进气节流(见吴振顺的《气压传动和控制》,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