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工件如何装夹排工艺

楼主(2017-05-19):
不会上图,简单说下。工件外径99,36长,通孔20。外径上要做2个13.5宽的槽,槽底直径90,2个槽均分,每边就3mm,请问切槽怎么装夹稳妥,夹2.5顶着切,还是内撑顶着做

补充内容 (2017-5-19 15:26):
草图在4楼

网友:
槽距端面3MM,再去掉倒角,能夹的位置最多两毫米,太少了,夹重了,容易夹伤产品,夹轻了,割槽有风险,
单就割槽工序的话,建议以定位销+螺栓穿内孔,再端面压紧,
要准确的工艺,楼主还是要上图,再把自己的工艺路线讲一讲。

关于如何上专图片,参照此帖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F%B4%AB%CD%BC%C6%AC

网友:
看图才好弄啊

楼主:
草图附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草图附上

如二楼,压端面装夹,夹外圆方案直接放弃,会严重影响效率。

内撑的话,孔太小,力不够的。

网友:
做一个工艺头,夹工艺头切槽

网友:
有条件的话左端使用端驱顶着,另一头用顶尖顶着加工外圆槽即可,槽刀不可太宽,切削阻力太大嘣刀会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