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两个齿轮实现运动中实现啮合?不顶齿

楼主(2017-05-19):
请教一下,如图齿轮A固定在一根固定轴上,齿轮B固定在一根可以上下移动的轴上,现在要求齿轮B的那根轴向上移动,让齿轮B和A去啮合,请问采用什么设计才能不发生顶齿,实现正常啮合?   看了一下传感器,自己没有发现这样的传感器?需要采用什么中间结构吗?或者不用齿轮,用别的传动机构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请教各位大牛了

网友A:
我用过皮带传动,A传B,B传C,A、B轴都可以移动,其它传动还没仔细想过行不行

网友:
这个不难啊。

网友B:
齿轮A和B是在旋转的过程中齿合吗?
就像网友说的,通过中间过渡一个同步轮衔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皮带传动,A传B,B传C,A、B轴都可以移动,其它传动还没仔细想过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A和B是在旋转的过程中齿合吗?
就像网友说的,通过中间过渡一个同步轮衔接吧。

是的,谢谢

楼主:
少将,用什么方法好点?

网友C:
如果按楼主意思,两个齿轮啮合的中心距发生了变化。要想在转动的同时啮合必需加同步器了,要不然会打齿,要是静止状态啮合可能好搞点。

网友:
检测到正好啮合的话,可以用一个限位或者红外检测,不过我特别好奇,在没有完全啮合的时候还在运动会发生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按楼主意思,两个齿轮啮合的中心距发生了变化。要想在转动的同时啮合必需加同步器了,要不然会打齿,要 ...

请问静止状态实现啮合用到什么方法?在两个齿轮不转动的情况下也会出现顶齿现象吧?

网友D:
这种一会啮合  一会脱离的   用离合器啊     一根轴就好了    不需要用的两根轴   单纯想啮合  固定轴加气缸带动的定位销  移动轴加原点感应器   都在设定好的位置再啮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一会啮合  一会脱离的   用离合器啊     一根轴就好了    不需要用的两根轴   单纯想啮合  固定轴加气 ...

网友E:
为什么A与B的轴不同心,如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A与B的轴不同心,如这样

没看懂、、、

网友F:
没有想过这样的事,车床里面的拨档齿轮是齿侧面倒角。
你要这样的啮合:先在齿轮齿顶处特殊设计,齿顶做圆弧型修缘,便于啮合,然后啮合时转速放慢。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想过这样的事,车床里面的拨档齿轮是齿侧面倒角。
你要这样的啮合:先在齿轮齿顶处特殊设计,齿顶做圆 ...

网友:
下面这个轴是浮动的话中心距没有定数,建议换成皮带传动吧

网友:
  建议换个结构考虑离合器,开车都知道 先踩离合后挂挡。就是避免齿轮旋转中啮合,啮合需要过程,刚啮合的时候啮合面,负载大肯定会伤齿轮的。

网友:
首先控制静态齿顶间隙,B轴上安装上下移动限位不行吗?

网友:
确定分度圆尺寸

网友G:
采用15楼的办法可以。齿顶做圆弧型修缘。这种结构我们做过。最好在不转动的情况下啮合。

网友:
啥样的工况啊?离合时的最低转速,从动轴所需的扭矩,周期同步要求,起码这些是起码该提供的信息吧。。。

网友(2017-11-10):
参考离合器原理。。。

网友(2021-02-18):
引用 网友G:
采用15楼的办法可以。齿顶做圆弧型修缘。这种结构我们做过。最好在不转动的情况下啮合。

能分享一下,咱们这边是什么结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按楼主意思,两个齿轮啮合的中心距发生了变化。要想在转动的同时啮合必需加同步器了,要不然会打齿,要 ...

怎么操作,一个静止一个运动

网友:
参考一下汽车变速箱

网友:
参考一下汽车变速箱的同步环

网友:
中间加一个也可以浮动的过渡轮,或者同步带+过渡轮?

网友(2021-10-09):
两个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