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子弹壳是铜的而不是铁的

楼主(2017-05-19):
      在电影中,总是能看到子弹飞来飞去,威力无穷!而且看到坏人手拿黄灿灿的尖形东西肯定就猜到是子弹;有不少人肯定知道它是由铜做成的,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为什么子弹要用铜来制成呢;下面就来科普一下~
      第一铜延展性能非常的好,很容易加式,尤其在以前加工技术差,机械设备落后的年代,铜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加材料。第二,它相对钢来说也比较耐腐蚀。
       生产子弹的材料是黄铜,其优点主要在于延展性好,有一定的强度。铜质地较软,同时延展性好,在击发高压高热时可以有少许扩张变形,气密性好,且不会裂开铜材金属润滑性优良,抽壳时阻力小,无需润滑,断裂卡壳的几率极低。铜不易生锈,易于保存。

        从子弹诞生之日起,弹壳都是使用的铜。铜的好处是加工过程容易成型,弊端则是贵。

         铜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自润滑材料,我们的子弹中覆铜钢要比涂漆钢好用,因为子弹外表面又铜,在枪膛恶劣的环境中可以改善钢制弹壳抽壳性能。铜子弹和钢子弹比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复装,而刚子弹是不能复装的,有炸膛的危险,同时因为弹壳膨胀变形可能使枪机无法复位。

网友A:
原来子弹壳是铜的,没注意过

网友(点评):
现在弹壳 不是铜的把 弹头是铜的

网友B:
还有那个弹壳用铜,由于铜的强度比钢低好多,这样对于它开脱力就可以小很多,以便于更好地控制

网友:
子弹是铜的,枪筒的寿命长, 因为铜比较软, 如果是钢的,估记一串子弹打出去, 枪筒报废了.

网友C:
啥叫“复装”,可以再次装填火药?底部要拆掉吧

网友(点评):
子弹早就不用复装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子弹壳是铜的,没注意过

兄弟你看电源注意力肯定都集中在美女身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叫“复装”,可以再次装填火药?底部要拆掉吧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那个弹壳用铜,由于铜的强度比钢低好多,这样对于它开脱力就可以小很多,以便于更好地控制

而且铜容易爆炸,更容易释放威力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D:
楼主你错了,现在的子弹壳不是铜的而是覆铜钢的。弹壳和弹头壳主要用覆铜钢制作,是因为这种材料保障了枪弹的性能,节约了铜材,降低了成本;可以防止枪弹在储存和使用过程中腐蚀;覆铜钢表面的黄铜有润滑作用,可减轻射击时对枪管弹膛和线膛的磨损;覆铜钢冷冲压的工艺性比较好。

网友(点评):
他只会COPY,根本不懂

网友(点评):
对,我只知道哪个弹壳是可以粘住磁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错了,现在的子弹壳不是铜的而是覆铜钢的。弹壳和弹头壳主要用覆铜钢制作,是因为这种材料保障了枪弹 ...

原来子弹使用的是新型材料啊,学习了

网友:
除了38大盖和七九是全铜壳,56式以后都有铁壳的了

网友(2017-09-01):
涨见识了,还真不知道这方面的事情。

网友:
钢弹镀铜

网友E:
早已经不是铜的了

网友:
这是因为子弹的停止效应。铜材软,打到身体上,进去一个小孔,出来碗大一个洞。如果是钢头,进去多大,出来也多大,杀伤力不够。钢头子弹可以对付防弹衣,装甲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已经不是铜的了

同意。是杀伤,对枪管的损伤,国内铜矿急需、成本等各方面因地制宜的考虑,国内研发了钢弹。国外好像都还是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