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支招:皮带跑偏,很难调整

楼主(2017-05-19):
       做了两条输送带,其中一条一直会往一边跑刮坏皮带,调节张紧滚筒非常敏感,调一点点就又往另外一边跑了。好难调看看哪位有好的看法,看看是结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松紧可调的吧???

楼主:
就只有这个张紧可调

网友:
第三图的轴也要设计成可调的,滚筒要做成腰鼓型的

网友A:
楼主的滚筒都是均匀直径吧,单纯靠调松紧很难给皮带定位,随着滚筒转动肯定跑偏。或者滚筒采用腰鼓型,也可考虑在滚筒上给皮带加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滚筒都是均匀直径吧,单纯靠调松紧很难给皮带定位,随着滚筒转动肯定跑偏。或者滚筒采用腰鼓型,也可 ...

腰鼓型值得是这样的吗

网友(点评):
你这是标准体型的美女,人家说的是啤酒肚。

网友(点评):
大侠很风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腰鼓型值得是这样的吗

可以再奔放一点》。。。

网友B:
这种调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不过真正现了现场,你那情况确实难处理。
究其原因,主要是从机架制作到装配,整个过程中就存在没有到位。
既然敏感而调不好,用户那边用去同样是个后患。我以为,不如重装一次来得好和快。

网友C:
张紧滚筒调节用螺旋微调的啊,有刻度慢慢调就好。你这种拿捏不准位置的,不是多就是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调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不过真正现了现场,你那情况确实难处理。
究其原因,主要是从机架制作到装配,整 ...

这个是我这边的另外一个部门制作的,说实话做的真的很烂,让我来收摊

网友(点评):
你直接打回去啊,历数它的不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紧滚筒调节用螺旋微调的啊,有刻度慢慢调就好。你这种拿捏不准位置的,不是多就是少

就调一点点就又跑另外一边了

网友:
可以加个导向轮不?

网友:
腰鼓是这个形的

网友(点评):
非常到位的解释,同时宣传了一下传统艺术

网友:
加工问题吧,调紧了,跑偏再调节上面的辊筒把带给纠过来

网友:
这个形状不是更容易跑偏啊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更容易跑偏

网友:
看你这个架子,调纠偏辊之前,还是先尽量把各个辊的X、Y、Z平行度测好调好吧。

这架子,真够省钱的。。。那可怜的角钢横梁。。。。。。

网友D:
1两头做成可调的,你可以去开拔网下载一些图档,我是做成这样的,有轴承座的这头也做成腰型孔,两头都可以调节2你也可以加导条

网友:
系统校正支架基准吧

网友:
调节张紧

网友:
滚筒中间大两端小

网友:
怎么都在说滚筒做成中间大两头小?可是我曾经看到好几台的做法是中间小两头大。

网友:
从动轮也要做成可调的,要和主动轮平行,这样你张紧轮就好调

网友:
个人感觉安装有问题

网友E:
认同腰鼓的做法,然后最好在主动辊的斜面上滚花

网友(点评):
加滚花,对皮带的磨损会不会很大?

网友F:
1,皮带定位对皮带的损伤比较大,之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放弃这种结构。

2,后来又采取锥辊(中间大,两端略小),测试还是不理想,跑偏。

3. 之后用了一个专用的纠偏辊,加上纠偏气缸和纠偏传感器,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认同腰鼓的做法,然后最好在主动辊的斜面上滚花

这个可以增加摩擦力,但是不能解决纠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两头做成可调的,你可以去开拔网下载一些图档,我是做成这样的,有轴承座的这头也做成腰型孔,两头都可以调 ...

这种手动的不好调,我们之前做过,调试要1-2天,且容易跑偏,不稳定的

网友:
张紧滚的角度是不是不对

网友:
记得之前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调过钢板校平,哪边压的紧,就往哪边跑。原理不清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皮带定位对皮带的损伤比较大,之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放弃这种结构。

2,后来又采取锥辊(中间大 ...

楼上能详细说说纠偏辊和纠偏传感器等结构吗?十分感谢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楼上那个日本的机子。一样的。

网友:
纠偏,包装行业进门的基本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给你说个高端点的吧,跟你这几乎差不多,日本的设备,我原来单位进口的,这种情况下加一个摆动轴(就是轴一 ...

赞。我们公司的传动带也用得这种机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上能详细说说纠偏辊和纠偏传感器等结构吗?十分感谢

24#,和27#就是我说的做法,已经很详细了,这里就不重复了,在百度上关于纠偏的也有有很多种,大都是通过纠偏辊,改变导带的喇叭口,达到纠偏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24#,和27#就是我说的做法,已经很详细了,这里就不重复了,在百度上关于纠偏的也有有很多种,大都是通过 ...

谢谢回复

网友:
看着装配的也一般。

网友(2018-01-13):
有没有见过成V字型的传动带?流水线下面可以做成倒V型的…………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