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图里Φ8-A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7-05-19):
遇到过的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标题错了,是Φ8.7-A

网友A:
是公差等级吧或者是哪种标准的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公差等级吧或者是哪种标准的代号

公差等级是阿拉伯数字啊,公差戴好是H啊,标准代号也没有只标注A的吧

网友B:
会不会是基准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基准代号

我也觉得是,但是它想表达什么呢,就看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但是它想表达什么呢,就看不懂了

应该是8.7孔为基准,M10与A基准有位置度要求,采用的是最大实体要求来应用于基准要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但是它想表达什么呢,就看不懂了

形位公差标注的一种

网友C:
基准A,在左端面。

网友D:
这个怎么看起来像外国标准

网友E:
是不是螺纹的底孔啊

网友F:
是D8.7孔的底孔为基准A

网友G:
是一个衍生标注法,具体指明8.7的孔,也要求与A平面具有螺纹同样的位置度要求

网友:
那个A是不是少画了一个圆框,可能是基准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形位公差标注的一种

这种标注有相应标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准A,在左端面。

它具体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看起来像外国标准

是国外的图纸,但是我找不到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螺纹的底孔啊

有可能,但是没找到相应标准不确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菜鸟学习了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D8.7孔的底孔为基准A

这种标准方法可以找到标准依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一个衍生标注法,具体指明8.7的孔,也要求与A平面具有螺纹同样的位置度要求

再请教一下,这里的最大实体要求应该具体怎么理解?

网友(点评):
包括A平面度,表粗,端跳三个方面全部考虑

网友(点评):
并且端跳是全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标注有相应标准吗?

有的,昨天我也是翻了一下大学时的一本机械精度设计基础。里面有提到这些符号。因为太少用了。基本没用过。也不大清楚到底怎么用的。

网友:
A基准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标准方法可以找到标准依据吗?

依据是找不到了,根据图纸可以分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