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机为什么要两条齿条

楼主(2017-05-19):
        各位大侠好,如图,翻转机为什么要两条齿条?

         还有翻转重量500KG,侧面平板用6mm厚度的板,激光出来,侧面两块,中间1块,一共3块,中间用方通焊起来,圆弧的板用3mm厚度的板,这样行吗?
         齿条怎么固定??焊上去还是锁螺丝好??提前谢谢各位的回答了。

网友A:
可能是考虑齿的强度不够吧,齿太大传动不稳定,齿太宽接触不好,不过我用的是链轮链条,第一次看到这样的

网友B:
嘿嘿嘿,又是你!又是我!

1)一样的加工精度下,裸露的齿轮咬合还得注意挤出异物的功能吧。齿太宽了,掉进中间的口香糖,得啥时候才能被挤出干净呢?没挤出去之前,机器运行的声音会是啥样的呢?

2)齿条焊上去?确实省事,但我是不敢玩儿。焊上去的齿条,应该会让鳄鱼的嘴巴张得更大吧。
    而且,一旦哪个混小子或混妹子把工具啥的掉进齿内,把几颗牙给嘎嘣掉了,你会咋办?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嘿,又是你!又是我!

1)一样的加工精度下,裸露的齿轮咬合还得注意挤出异物的功能吧。齿太宽 ...

别说口香糖,就算是牙齿掉进去你两条齿蹦掉一个也不好。这想法也就治标不治本。
焊的话我把鲨鱼的嘴巴里面捅个棍子,看他嘴巴怎么张大。
掉牙齿进去齿蹦掉了就搞死人了。也可以搞。
不过焊接的话两个齿条不好搞平行。两个齿条也就是一个受力。
有人说是消除间隙。就是正转反转都是一个齿条受力。
这个说法靠谱。你个不靠谱的大叔。

网友(点评):
那我再问个不靠谱的问题:啥时候能消除间隙?是刚安装时,还是半年后,还是一年后?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考虑齿的强度不够吧,齿太大传动不稳定,齿太宽接触不好,不过我用的是链轮链条,第一次看到这样的

你好,你说的链轮链条是这样的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嘿,又是你!又是我!

1)一样的加工精度下,裸露的齿轮咬合还得注意挤出异物的功能吧。齿太宽 ...

不靠谱大叔,我决定用链轮链条了,齿轮齿条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嘿,又是你!又是我!

1)一样的加工精度下,裸露的齿轮咬合还得注意挤出异物的功能吧。齿太宽 ...

安装吧,正转的时候左边受力,翻转的时候右边的齿条受力。感觉也没啥高大上的,人家水泥搅拌机也是两个齿条,不,是齿圈

网友(点评):
为啥一正一反,难道俩电机?

网友:
一个齿条拖不住翻板的,两个齿条可以增加翻板的稳定性
固定的话使用螺栓比较好,因为方便以后的维修保养

网友:
单齿的强度还有就是工作过程中会出现倾覆

网友(点评):
+1 平衡是关键

网友:
完全从载荷考虑

网友C:
确实啊,你这种圆弧型的齿条真是头一次见,这样在运转过程中会不会出现跳齿的情况

网友(点评):
编辑了很多次才把照片的文件变小发出来,有人看了觉得增加了见识心思也没白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嘿,又是你!又是我!

1)一样的加工精度下,裸露的齿轮咬合还得注意挤出异物的功能吧。齿太宽 ...

大叔,我有个想法,单齿条的话如果出现跳齿就坏了。双齿条就不会跳齿了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X@8}U9MLE}EBUE273)]9PGF.gif。跳也是两个一起跳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X@8}U9MLE}EBUE273)]9PGF.gif

网友:
链轮链条还可以这样用,学习了

网友:
还打算玩到跳齿的速度???悠着点儿。。。

网友:
我在想这样齿条如何加工呢?

网友(点评):
像这种要求不高的超大齿轮线切割,再几个拼装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链条靠谱

网友D:
这是链轮链条的传动吗?链轮链条还可以这样传动,长见识了。

网友:
咋不用液压缸呀?液压缸就50块钱一个给马达加个变频器单片机调液压缸速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链轮链条的传动吗?链轮链条还可以这样传动,长见识了。

这个叫销齿轮传动,是齿轮传动的变体。

网友(点评):
感谢,学习了。和齿轮传动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齿轮齿形一般是渐开线,销齿轮齿形是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啊,你这种圆弧型的齿条真是头一次见,这样在运转过程中会不会出现跳齿的情况

其实还是齿轮,只不过是把除齿圈外的给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链轮链条的传动吗?链轮链条还可以这样传动,长见识了。

图片是日本的翻转机,觉得这种结构国内没见过,所以发上来给大家看看。我说的链轮链条结构就是楼主回复我的示意图的样子,我在点评上已经早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嘿,又是你!又是我!

1)一样的加工精度下,裸露的齿轮咬合还得注意挤出异物的功能吧。齿太宽 ...

大侠,这回答够形象

网友:
机械行业里,我是外来和尚,所以也许更重视现场的万一。太多的设计,死就死在万一上。

理想状态下的设计,拼命啃书,也许就有了。。。。但是。。。后面的话,自己琢磨吧。嘿嘿

网友(点评):
嘿嘿,我最常挂嘴边的就是 这东西理论上是行的。然后就不行了

网友:
看看这个
不比你那个大

网友(2017-10-24):
图是小弟用 CDR9 画的,可能不是很清晰。 主要部件是工具夹,导轨。 具体机械动作依次为。夹具升起  导轨前进到另外一端 夹具放平  这样 就完成了材料的180度翻转,这个机构是在两条传送带之间 这样板材翻转以后就可以重新回到 传送带上面。如果板材过软 或者过长都可以通过增加 机构同步工作来达到翻转的目的。如果板材有特别要求还可以在夹具上安装可伸缩的气动吸盘。
但是小弟是外行,对机械的设计和运转一点都不懂。有没哪位懂行的帮忙指点一下 ,。
如果有做机械加工的朋友能帮我做出来的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链轮链条是这样的结构吗?

反过来,小轮在上更加合理

网友(2018-10-03):
这个机构一般用在哪里呢?谢谢

网友:
消除间隙?减少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