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快速属性链接到工程图

楼主(2017-05-19):
我们习惯新建一个零件模型的时候,就先打开右边的属性定义器,再开始建模。最后出工程图。
工程图设置好属性链接后,会自动的填写材料和名称。

但是,。。。。。。
文件设计树中的名字和保存的名字却是另外的。。这就别扭了,如何保持一致?如果我搞好了,就在本帖告诉大家。

网友:
你保存时文件名用这个不就结了吗,真不知道你的问题怎么那么怪

网友:
对啊,为啥不改名字

网友:
有创意,期待你的杰作

网友:
文件名用代号保存,这样设计树自然就是代号了,用宏程序提取文件名保存到属性里,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