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与钢丝绳打滑问题

楼主(2017-05-19):
各位大神,目前遇到个问题
一个小车,靠滚轮与钢丝绳接触的摩擦力前进,但现在钢丝绳上有黄油
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打滑吗?

网友:
将钢丝绳在滚轮上多绕一圈,不过要增加一个导向装置,不然进出方向钢丝绳会相互摩擦

网友:
上下两个车轮,将钢丝绳挤紧

网友:
参数信息呢?

网友:
增加接触面积或者去掉黄油

网友:
增大接触面摩擦系数

网友:
改用尼龙1010之类

网友:
增加胀紧轮机构

网友:
有一种钢丝外层有一层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