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行业专业手机,用哪一款好

楼主(2017-05-19):
各位大神,如果要做一款针对机械行业的专用手机,你们都希望有哪些功能和软件才好。

楼主:
我觉得cad和3D绘图、看图软件必不可少的,还有设计手册这种工具软件。

网友:
最好能展示 三维效果。

网友:
硬件:三防,不能太大,电池够力,带电筒(要很亮),喇叭要响(如果现场吵听不见),具有标尺(测量)。配置可能要高了。外形具备阳刚之气,像苹果类的形状绝对瞧不起(老婆用,看一次,唾一次)。
软件:看CAD图,看3D图,各种计算,各类手册,

网友:
ug跑的起来吗

网友:
微软系统,可以安装一些画图看图的软件,计算速度够快,带强光手电筒,带万用表功能

网友:
内存6G,电池5000,明显360手机最适合楼主

网友:
手机操作这些还是很不方便,6寸以上的屏作为手机来讲就不方便了。看图用的话还是大屏,至少要9寸以上的PAD吧。

网友:
建议你用UG吧

网友:
3D看图软件是最迫切的,还有可以装CAD就更好了

网友:
诺基亚1100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可以给留点io扣就像树莓派样直接躺床上干活了就。io口那种方便接的最好可以短信遥控那些io口或者给加点模拟量输入。或者电压电流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