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哥,SW图链轮出现下列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17-05-19):
打开链轮,然后左边就能看到出错,主要问题就是这里配合重复了应该是,然后我就把重合3139压缩了然后就没有问题,但是出现了蓝色欠定义,图变透明了。一开始之后

网友:
很正常,某个特征消失了,导致配合所选中的面没了,当然配合就不成立了。你不知道这种关系吗

网友:
你这种情况是装配过约束了,建议删掉过多的装配约束

网友:
改动零件,导致装配体配合引用的表面或线条名称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