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回路液压湿式制动系统油温过高

楼主(2017-05-19):
小弟改装了一套液压双回路湿式制动系统(液压制动弹簧释放),但试车的时候发现油温很高,后来将充液阀的卸荷压力调低,发现油温正常了,想问一下,充液阀的卸荷压力如果高于系统溢流阀的溢流压力,会造成系统高温吗,为什么啊

网友:
引起油温过高的原因很多,造成发热的原因也很复杂,涉及面较广,就系统本身而言,功率消耗起决定作用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充液阀卸荷压力过高会不会造成系统油温过高?

网友A:
单纯的卸荷阀高了应该不会导致油温高,个人感觉低了反倒会导致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的卸荷阀高了应该不会导致油温高,个人感觉低了反倒会导致温升

为什么呐,卸荷压力高了之后,大量的油液将会从系统溢流阀溢流,系统的频繁溢流将会导致严重高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呐,卸荷压力高了之后,大量的油液将会从系统溢流阀溢流,系统的频繁溢流将会导致严重高温啊

卸荷阀是结构应该不是采用压差或者先导溢流阀配合电磁阀形式吧?

网友:
肯定是你油箱做小了,找只有快乐呗

网友B:
充液阀、制动阀用哪个品牌的?能正常充液吗,上限压力是不是接近系统溢流阀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液阀、制动阀用哪个品牌的?能正常充液吗,上限压力是不是接近系统溢流阀压力?

充液还算正常,上限压力13.8mpa,溢流阀压力16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