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嵌螺母的复杂塑料件改用什么加工方式?3D打印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7-05-19):
镶嵌螺母的复杂塑料件改用什么加工方式?3D打印性能怎么样?
上面需要安装零件,所以要承受一些扭矩
听说3D打印的很脆,容易烂。
请大侠们指点都可以怎么实现?

网友:
是不是材质与结构的问题,为什么说3D打印出来的产品易脆?

网友A:
CNC吧,3D打印的是激光烧结的,材料确实镶螺母确实不稳固。。。上个月有客户要小批量生产,我们报了4万块,采购2万多就找3D打印的厂家打印了一批,多么聪明机智的采购啊,打印出来的东西螺丝柱上螺丝的时候基本都断了。

网友(点评):
看来这是3D打印的短板,如果材料的问题能够解决就OK了。

网友:
以前做手机壳的时候,螺母都是预先放在模具里面,注塑成型后,螺母就在塑料件上了。你这个件有点复杂,不知道怎么使用及受力状况,建议你参考下气缸前后端盖的连接方式,螺母做厚点,一半用来连接前后端盖,一半用来安装气缸

网友:
塑胶件预留六角孔位,点胶水,压螺母进去。这样行不行????

网友B:
你的这个零件,没有说清楚,但是按照我的理解,你想说的是目前的样品怎么加工,我的意见是:
1.如果有一定的强度要求,采用CNC加工,加工完了然后将螺母热熔进去
2.如果觉得CNC加工贵,采用硅胶模加工,加工后然后将螺母热熔进去

如果你的这个件事量产件,那就没什么难的了,对于模具开发商来说,太easy
1.量很大的话,螺母是预埋好的,
2,量如果不大的话,模具打出后热熔

你的这个件不复杂的,就一个侧抽芯而已。如果有不明白的,可以私聊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零件,没有说清楚,但是按照我的理解,你想说的是目前的样品怎么加工,我的意见是:
1.如果有一定 ...

怎么联系你?

网友:
可以加我qq45413651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零件,没有说清楚,但是按照我的理解,你想说的是目前的样品怎么加工,我的意见是:
1.如果有一定 ...

埋置螺母,必须螺杆精确控制长度;埋置螺杆成本低一点么?

发现埋置的如果是杯头十字螺母,如果深度很浅,上螺母收紧的时候很容易脱落。

请教下如何改进,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NC吧,3D打印的是激光烧结的,材料确实镶螺母确实不稳固。。。上个月有客户要小批量生产,我们报了4万块, ...

别早下结论,先说下是什么方式的3D打印?哪个品牌的3D打印?
我手里几件3D打印模型,一件薄壁半球壳,壁厚0.8mm,一件上面带一段弹簧形状的结构,都非常结实,感觉跟直接注塑的没区别,当然只是凭手感。这是德国一家工业级打印机打印的,设备成本几百万。
国内的打印机打印出来也接触过,打印方式效果就是打出来跟蜘蛛丝似的,然后融合在一起,这种打印方式的,至少我接触的太差了,一掰就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别早下结论,先说下是什么方式的3D打印?哪个品牌的3D打印?
我手里几件3D打印模型,一件薄壁半球壳,壁 ...

我指的是国内的3D打印,你说跟蜘蛛网一样的应该是SLS,国内的3D打印产业化的一般都是LSA,激光固化,表面是比较光滑的因为是激光烧结的,我是做这行的,3D打印在做结构复杂的塑胶样件上,成本以及精度都有优势,大件的东西就没有任何优势了

网友:
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从你发的图上看,要批量生产需要开模,孔系是后加工上去的

网友:
小批量的话,可以找吸塑厂做手板,价格不高,质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国内的3D打印,你说跟蜘蛛网一样的应该是SLS,国内的3D打印产业化的一般都是LSA,激光固化,表面 ...

当然,3D打印适合传统加工难以实现的,小批量,高精度,或者急需出样件的产品,大件的,成本就受不了。3D当作生产设备生产产品,现在还发展不到这阶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埋置螺母,必须螺杆精确控制长度;埋置螺杆成本低一点么?

发现埋置的如果是杯头十字螺母,如果深度很 ...

我不是做模具的,所以这方面也不是很深入,我是做产品设计的,对你的问题,我的个人见解是:
螺母通常都是放在光杆上面的。这要看你是什么样的需求和要求了。一般情况下,电子电器产品用光杆就可以了,除非你的产品有特殊的要求才考虑开模时旋出,如果一定要求自动旋出螺纹的话,这样的模具可不是一般的简单,如果可行,也不非常贵的模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做模具的,所以这方面也不是很深入,我是做产品设计的,对你的问题,我的个人见解是:
螺母通常都 ...

“螺母通常都是放在光杆上面的。一般情况下,电子电器产品用光杆就可以了”,没看明白。
光杆,还是说丝杆?

螺母埋植一般都类似下图吧?也有可能是后来压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螺母通常都是放在光杆上面的。一般情况下,电子电器产品用光杆就可以了”,没看明白。
光杆,还是说丝 ...

光杆就是后端部分带有螺纹,将镶嵌螺母预先旋在螺纹端,然后开模的时候,光杆旋转退出。

你说的那个图上的也有可能是压入的,一般是热熔进去的,这个是针对小批量的,或者是这个面上有很多镶嵌件,我做个安装夹具,一次性将螺母热熔进去。

但是如果这个零件是量极其大的,那就可能是预埋的。

如果有机会可以私底下交流 45413651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杆就是后端部分带有螺纹,将镶嵌螺母预先旋在螺纹端,然后开模的时候,光杆旋转退出。

你说的那个图 ...

我找的那个图片,应该是后期埋植的,例如超声波。

我是想了解镶嵌螺杆;碰到的问题是,1)螺纹部分有塑料溢料;2)拧螺母的过程中,整个螺杆容易松动。松动就报废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找的那个图片,应该是后期埋植的,例如超声波。

我是想了解镶嵌螺杆;碰到的问题是,1)螺纹部分有 ...

1.螺纹部分有溢胶,这个现象是很常见的,主要是BOSS孔设计的尺寸不合理导致,一般是偏小导致,偏小了,而选择镶件件就相对大了,这样就容易产生爆裂或者溢胶现象2.拧螺母松动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热压螺母上,对于在预埋在模具中的这种结构,是很少出现螺母松动,因为对于热压,如果你安装螺母的孔设计的过大的话,螺母与孔的接触面接很少了,虽然螺母上面有纹路,但是接触少了,摩擦就小了,也有一些设计师将螺母放置到孔后,然后点胶水,这个也是容易产生松动现象的,另外你的螺母如果选择有误也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热压螺母有专门的系列,我附件付了一张热压图,便于你更好的理解

由于我对模具的理解没有那么深入,所以也只能到这里了,不足之处,还望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