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应该怎么安装?

楼主(2017-05-19):
有个前辈说2个圆锥滚子轴承面对面安装要一大一小,对吗?

网友A:
轴承要配对安装,都是同一尺寸系列的,没见过一大一小安装的

网友:
采用两个圆锥滚子轴承面对面安装作为主轴的前端,而后端使用一个双外圈、两个单内圈的轴承(TDO)作为浮动端使用(见图);由于具有浮动能力,这类设计能很好的承受主轴的轴向热膨胀,且刚度很高,保证了机床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要配对安装,都是同一尺寸系列的,没见过一大一小安装的

哦 好的,谢谢!容易安装吗?还有轴承套有现成的吗?还是要自己加工?

网友(点评):
自己加工一个也行,不难加工,我这都是轴承座磨损之后,车削内孔后安装一个铜套

网友:
大和小与整个轴受力情况有关系,一般配对安装。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 好的,谢谢!容易安装吗?还有轴承套有现成的吗?还是要自己加工?

好的 谢谢

网友(2017-06-20):
一般是相同尺寸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