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钻和单孔钻头哪个位置精度好

楼主(2017-05-20):
我们现在加工铸铁件,专机钻完两个孔后要再扩孔,是用单个钻头扩还是阶梯钻扩好。后面还会使用镗刀,但是量不大。主要最后是保证位置精度和同轴度

网友:
还得看你现场工况,机床什么的。摇臂钻就别指望了

网友:
阶梯钻扩好,生产效率好,一次性扩出来,孔得同心度容易保证

网友:
孔系的相对位置肯定阶梯钻好。但是,孔系与其他地方的位置精度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
孔的位置度和同轴度的保证需要之前钻的孔的精度来保证,如果之前的孔已经钻偏了,那么后来用的单孔钻和阶梯钻就没有扩孔的意义了

网友:
6楼说的对

网友:
位置精度多少, 用什么机器,再决定用什么刀具,精度高就加工中心全部做,不高就加工中心点孔,钻床钻。如果是加工中心做位置主要看精镗孔,如果是摇臂钻同意6楼

网友:
要看阶梯孔径相差多少,如果孔径相差大,建议别用阶梯钻,刀具会承受较大的切削力、扭力,再说你的量也不大,更没有必要采用阶梯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