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做阀块厂家和做插装阀厂家,告诉我一下

楼主(2017-05-20):
谁知道做阀块厂家和做插装阀厂家,告诉我一下

网友:
电液伺服控制系统,在TRT装置中,属于八大系统之一的分系统。根据主控室的指令,来实现TRT的开,停,转速控制,功率控制,炉顶压力以及过程检测等系统控制,要实现以上系统的功能控制,最终将要反映在控制透平机的转速上,就要控制透平静叶的开度,而控制静叶开度的手段就是电液位置伺服系统。控制系统的精度,误差,直接影响TRT系统各阶段过程的控制。由此可见,该系统在TRT中的地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网友(点评):
拷贝也专业点啊,八杆子打不着

网友:
可以给个微信吗?

网友:
北京海纳创为仁经理13911796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