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制螺纹用O型圈密封扭矩咨询

楼主(2017-05-20):
一个接头外螺纹的M14×1的,一个铝块内螺纹M14×1的,用O型圈密封,两个材质都是LY12的。咨询下,有没有打扭矩的说法?因为考虑是O型圈打扭矩会变形吧?

网友:
密封圈有一定变形才可以密封的吧?我以前做密封机构的时候 一直纠结 密封圈用多大压力 才能变形多少 才能达到密封效果(静密封)。之后只能实验 还是没搞懂   同求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可以咨询@只有快乐

网友:
我是做油缸的,只能说说O圈在油缸上的使用,O圈是因为材料的压缩应力而发挥密封功能的,油缸中O圈的压缩量是由密封面尺寸和沟槽尺寸决定的,和安装扭矩没有关系。螺纹上的密封没了解过,希望楼主可以上图片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正解,你这个扭矩应该不需要测的,打扭矩主要是担心没拧紧

网友:
没见过直接用o 型圈的,得开槽,螺钉用o 型圈可参考船标的标准

网友:
直接用组合垫不就行了

网友:
阀块上接头是不需要测扭矩的,你选用伊顿标准的使用O圈密封或者组合垫密封的都可以。

网友:
这个拧紧就可以了   扭矩大了 会滑丝   O型圈变形是必然的  挤压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