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结构问题

楼主(2017-05-20):
       如图,减速器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和另一根轴连接,这根轴一端连接圆盘,一端轴肩部分通过轴承压在机架的挡板上,我想问下这个轴承这样安装可以么,或者说不采用推力球轴承,应该才怎么什么轴承,轴承部分怎么和那个轴承座配合,上面用不用加端盖的。已知圆盘中75Kg,转速为46.8r/min。

网友:
该样安装方式轴与轴承似乎是有间隙的,能保证圆盘转动时不会因不同轴产生的离心力而晃动吗

网友A:
你这个圆盘貌似支撑不稳。提议换一对角接触球轴承。或者是丝杠用的FK系列轴承座替换。

网友B:
推力球轴承是可以用的,轴向载重没问题;但你上面的圆盘这么大,推力球轴承又是散的,肯定会扭曲晃动,建议你再增加两个深沟球轴承,把轴向位置给固定牢固。
平面推力球轴承在安装时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分清平面推力球轴承的紧环和松环(根据轴承内径大小判断,孔径相差O.1~O.5mm)。
 第二、分清机构的静止件(即不发生运动的部件,主要是指装配体)。
 第三、无论什么情况,轴承的松环始终应靠在静止件的端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圆盘貌似支撑不稳。提议换一对角接触球轴承。或者是丝杠用的FK系列轴承座替换。

也就是说,把那个推力球轴承换成两个角接触球轴承放在那个轴承座中来承载上面的圆盘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球轴承是可以用的,轴向载重没问题;但你上面的圆盘这么大,推力球轴承又是散的,肯定会扭曲晃动,建议 ...

能不能具体画个那个连接处的简图呢,给我参考下,谢谢

网友C:
角接触球轴承的承载能力有限,看你的实际使用情况!
止推轴承必须要用深沟球轴承配合使用,一个承受轴向力,一个承受径向力!
还有可以考虑使用圆锥滚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接触球轴承的承载能力有限,看你的实际使用情况!
止推轴承必须要用深沟球轴承配合使用,一个承受轴向力 ...

额额,具体怎么用呢,能不能画个简图,就是这个连接处的简图给我看下好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额,具体怎么用呢,能不能画个简图,就是这个连接处的简图给我看下好不

晚上吧!

楼主:
嗯嗯,好的,真的拜托了,这个地方我老是搞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把那个推力球轴承换成两个角接触球轴承放在那个轴承座中来承载上面的圆盘重是吧

75公斤承载没问题。
才不过750牛顿,螺距10的丝杠驱动扭矩1.5N·m就超过这个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公斤承载没问题。
才不过750牛顿,螺距10的丝杠驱动扭矩1.5N·m就超过这个数了。

额额,这种丝杠驱动的结构还真没有见过的,能不能就用那个轴承的呢,直接用轴承的帮我画个简图看看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额,这种丝杠驱动的结构还真没有见过的,能不能就用那个轴承的呢,直接用轴承的帮我画个简图看看吧,谢 ...

或者加我QQ直接说吧,我的QQ91220684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加我QQ直接说吧,我的QQ912206847

只是让你用轴承而已。而且这也不是个丝杠。说丝杠是为了证明竖直方向承载能力。芯上 从下往上依次是电机,联轴器(有半边没剖面线),转台的轴,FK系列轴承座。横着的是轴承座固定板。两边两竖是电机座。

网友:
速度这么低。如果没要求,再加一个深沟球轴承。
有一定的要求,用二个圆锥滚了轴承,或者角接触+深沟球轴承和一个也行。

网友D:
单独使用这种轴承有问题,轴承的轴向定位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独使用这种轴承有问题,轴承的轴向定位不好

额额,具体该怎么做呢,有没有个简图

网友E:
75KG载荷用一对角接触轴承安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75KG载荷用一对角接触轴承安装即可

额额

楼主:
你看看,我这样改可以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真的拜托了,这个地方我老是搞不好

你看我这样改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圆盘貌似支撑不稳。提议换一对角接触球轴承。或者是丝杠用的FK系列轴承座替换。

你看我这样改可以么

网友A:
总体上可以的。\n 注意轴肩台阶数量,你的图示下面那个似乎是联轴器,没必要再加轴肩的。不然轴长的时候竖直方向力量落不到轴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体上可以的。\n 注意轴肩台阶数量,你的图示下面那个似乎是联轴器,没必要再加轴肩的。不然轴长的时候竖 ...

嗯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我这样改可以么

可以的,注意轴向受力,不要与其他支撑点干涉,已经有人说过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看我这样改可以么

如果旋转圆盘比较大的话,建议内外圈加隔套,把两个角接触轴承的距离增加。这样旋转起来更平稳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旋转圆盘比较大的话,建议内外圈加隔套,把两个角接触轴承的距离增加。这样旋转起来更平稳一些。

嗯嗯,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旋转圆盘比较大的话,建议内外圈加隔套,把两个角接触轴承的距离增加。这样旋转起来更平稳一些。

你的QQ多少呢,我还有点问题想问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QQ多少呢,我还有点问题想问你下

QQ414794139,其实在这里晒您的问题,帮助您的人会多一些。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G:
这里我还是管不住我的臭嘴想嘚吧几句难听的话。

楼主,别急着在软件上画。把大概的构思想好了,纸张上画出来,到车间,去问那些有经验的组装工们。

丢面子?那就只好自己花几十块钱买你想用的轴承。

天价的轴承,它的原理,也跟廉价的轴承一样,只是取啥舍啥的区别而已。

作为机械人,如果你亲自动手拆装过便宜得要命的二手自行车,首帖上的设计,就不会出现了。(知道前叉的轴是怎么装的,就有了与楼主的需求相关的、专业得一塌糊涂的知识了。)

多动手拆装,多摸摸实物。

光靠厂家的样本数据过日子,真的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里我还是管不住我的臭嘴想嘚吧几句难听的话。

楼主,别急着在软件上画。把大概的构思想好了,纸张上画 ...

嗯嗯,谢谢提醒

网友:
下面再加个深沟球轴承就好了,限制径向的摆动。

网友(2017-11-18):
引用 网友A:
总体上可以的。\n 注意轴肩台阶数量,你的图示下面那个似乎是联轴器,没必要再加轴肩的。不然轴长的时候竖 ...

如果只有一个方向受力,可以只用一个角接触轴承吗?我觉得就没有必要配对儿使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