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橡胶和人造橡胶的区别

楼主(2017-05-20):
       大侠们,有没有对橡胶有所了解的?小弟有几个橡胶球脚垫,一种可能是人造橡胶,弹性极好,掉地上回弹很高;另一种不知道是不是天然橡胶,外形差不多,但是相同高度掉地上,基本上不回弹。实物照片见图片,麻烦大侠们指教,我希望找不回弹的这一种,做底角用,需要吸震效果明显的,谢谢!

补充内容 (2017-5-23 10:46):
后面吧实物给橡胶厂看了一下,他们初步估计试tpe或者tpr,不知各位对这两种材料有没有了解?

网友:
一般而言,橡胶包括如下两类:一类是以酒精、电石、石油等作原料,采用化学方法制成的合成橡胶;另一类是从含胶植物橡胶树、橡胶藤、橡胶草等提取出的天然橡胶。
  合成橡胶虽然具有一些优点,如不受地域的限制、产品的一致性好、劳动生产率高、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个别性能优于天然橡胶等,但其综合性能,却至今仍赶不上天然橡胶。到目前为止,天然橡胶还是最好的通用橡胶。现在世界上所用的飞机轮胎、工程机械轮胎和越野轮胎等重型轮胎基本上都是天然橡胶制造的。据说,世界上大约还有三分之一的橡胶制品必须用天然橡胶制造才能符合使用的要求。

网友(点评):
别拷了,用天然橡胶是因为便宜,还没听说过必须用天然橡胶的。

网友:
这哪有能区别?!除非从化工成份方面

网友:
不是因为材质,有一定发泡率的橡胶吸能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