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最大转速与额定转速

楼主(2017-05-20):
一般2.5KW的伺服电机额定转速2000,最大转速3000;图片是西门子V90的伺服参数;
想请问下经常运行在2800转的话,有没有什么不良影响?
我之前400W的三菱JE,用到4500转,目前没啥不良影响....

网友:
建议不要在超过额度转速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这样容易伤电机

网友:
比较费电机而已,其他没啥。

网友:
在额定转速下运转是最稳妥的,不过转速高也没什么事,别持续用

网友:
伺服电机谈额定转速有意义吗?电机只需考虑散热条件就行了。

网友(2018-02-25):
只要速度能上的去,恒功率运行没问题的。

网友(2019-01-08):
威望不够,回复来凑

网友(2020-05-16):
只要不超一般没什么

网友:
P=FV,你转速越快的话,扭力相对减少,在相同负载情况下,电机发热不一样。不建议长时间使用

网友:
老化会快一些,缩短电机寿命,其余影响不大。

网友(2023-04-08):
虽然是很久以前的问题了,但是明显很多人都不太清楚,没啥事,最多驱动器报警,电机不会烧的。

网友:
寿命短点

网友:
这个问题问供应商,获得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