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升转台机构

楼主(2017-05-20):
       现想设计一个顶升转台机构,工件放在转台上,先将转台连同工件顶升一段距离再进行旋转,顶升想采用气缸顶升,转台现必须采用伺服电机驱动,具体方案如附图,请问有类似的机构或更好的方案,发图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A:
数控车床的刀塔结构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床的刀塔结构可以借鉴!

能大致说一下数控车床的刀塔结构顶升和旋转的原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大致说一下数控车床的刀塔结构顶升和旋转的原理吗

伺服电机带动主轴旋转(主轴和刀塔是螺纹连接的)刀塔抬升脱离定位齿盘,主轴上有限位结构,抬升到特定位置时主轴带动刀塔转动,转至对应工位时传感器接通,伺服电机反转,刀塔下拉与齿盘啮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带动主轴旋转(主轴和刀塔是螺纹连接的)刀塔抬升脱离定位齿盘,主轴上有限位结构,抬升到特定位 ...

有结构图吗?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B:
我觉得你的就蛮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的就蛮好啊

感觉特别低端

网友(点评):
不是高大上就好,成本,客户都要考虑的

网友:
买个伺服转台按自己需要做个台面,再做个气动举升装置就可以了。既然是伺服转台,应该精度还是有要求的,如果数量不多,还是买划算

网友:
网上有刀塔的原理图,优势是重复定位精度高,但是结构相对复杂!

网友:
不一定看着多高端,能满足你的设计要求就行

网友:
你的是一机械上的串联式,也可以做成并联式的。并联式的要更好一些,你可以试试用花键的结构,如果精度要求很高的话有滚珠花键

网友C:
其实就是直线和旋转二个运动机构的组合。
方法很多,纯机械:凸轮顶升+齿轮啮合转动

网友:
这个结构最重要的是,别严重偏载

网友:
气缸完成直线上升动作,伺服电机完成旋转动作,大致的思路这样没错的,接下来只要合理安排空间就行了

网友:
丝杆和花键一体,有标准件可以买,一个电机搞定。典型的应用:SCARA机械手主轴

网友:
楼主需要的高大上是否想用一个动力,实现顶升和旋转这两个功能。可以实现,但结构复杂。现在这种结构在成本维修方面都比较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直线和旋转二个运动机构的组合。
方法很多,纯机械:凸轮顶升+齿轮啮合转动

有结构图吗?

网友:
这是二种经典机构,各类教材、资料都有啊

网友:
这个和圆柱电池行业的甩液机原理很像,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回答问题都靠猜吗?
顶升距离多少?转盘直径多少?顶升重量多少?速度什么要求?旋转精度什么要求?。。。。。。。这些都不知道,就能回答?

网友:
你的马达如果空间足够可不可以放到侧面固定,那样的话你的升降顶杆可以短一点,

网友:
觉得你设计的还好啊,简单能完成要求就好

网友(2017-11-13):
我想知道,转台自转,你是怎么定位锁紧的,只是靠电机的阻力是不够的吧,还有,减速器有合适大小的吗

网友(2018-03-20):
为啥看不懂

网友(2021-05-14):
旋转精度要求高,还是多角度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