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的车削加工

楼主(2017-05-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G76 P(m)(r)(α) Q(⊿dmin) R(d) ;
G76 X(U)Z(W)R(i) P(k) Q(⊿d) F(f);
其中:m —精车重复次数1~99
         r —螺纹的倒角量  在0.1L~9.9L范围内,以0.1为增量(2位数)加以指定
         α—刀尖角度
         ⊿dmin —最小车削量(半径值)
         d—精车余量(半径值)
         X(U)、Z(W)—螺纹终点坐标
         i —螺纹部分的半径差
         k —螺纹牙的高度(半径值)
         Δd—第一次车削量(半径值)
         f —螺距
http://www.doc88.com/p-21174910477.html
可以看看详细内容

网友:
螺纹的车削,用户编程手册里边一般都会有事例的.....建议参考手册内容(因NC系统不一样,编写的格式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