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U形槽—钣金件加工能力者,件长6m

楼主(2017-05-20):
如题
件长6m
钣金加工,U形槽
三边尺寸90x120x90
直线度要求:高

有能加工的联系我。单位在大连。

楼主:
板厚要求6mm

网友:
板材是SUS?Q235?

楼主:
Q235,6mm厚,5.8m长。辊床的框架,C型或U型。

网友:
直线度要求高是怎么个高法?给数值啊。这个件搬运基本就会产生几十毫米的弯曲。找个6米的折弯机就能加工,直线度要求高就只能是后面校正,或者找冷弯型钢吧,那个直线度会好点。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2017-08-03):
这个折弯就可以了

网友(2017-10-17):
为什么要折弯,现成6米型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