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负载重物下降时,由于重物的重量,其扭矩怎么计算

楼主(2017-05-20):
前几天在调试一个小设备,设备具有举升功能,使用直流有刷电机,举升高度30mm。测试时候负载500kg,额定负载1t。
结果电机的刹车里面的花键套没有轴向定位给掉了,刹车失效,举起来电机断电就溜下去了。
电机转速是3000,速比100。所以额定的转速是30r/min,就是半圈1s。
使用时候,电机是加装了可以控制转速的东东,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变频器。转速降为3.5s/半圈。
在电机没有通电,溜下去的时候,时间基本在3s左右。
想了好几天为啥。今天在把玩一根轴的时候,突然想到:
转速是跟扭矩有关系的!
重物重力,最后要转换到电机输出轴的扭矩。
那就可以这样假设,电机没有通电,其功率还是一定的。那转速就是跟扭矩成正比的。
可是就会出现问题,这里假设的功率是没有意义的吧。
翻了下书,竟然全是运动学公式,看不懂。。。。。
虽然看不懂,大约是这是意思吧???

结果,转身就遇到新的问题
另一台其他的设备,使用交流电机。通过链条来提升和下降
测试时候,有一次出现了突然加速下降,然后就撞了。。。。这个时候,电机是通电的
假设提升时候,电机的转向为正。在电机反转时候,电机扭矩怎么算的?假如货物很重的话,扭矩难道还能变成与转速反向的情况?

在撞车时候,接收到报警,突然出现大电流。这个故障电气工程师断定是电气原因,接手调试了。

网友:
公式都看不懂,还问怎么算

网友:
电机反转时,就变成发电机了

网友:
电机制动力矩大于重物力矩,,,,,,下行输送机就是这么确定的。

网友:
你居然连功率都没有说

网友:
就我所知道的:
1.“转速是跟扭矩有关系的!”关系是T=9550P/n
2."在电机没有通电,溜下去的时候,时间基本在3s左右"是从哪里溜到哪里?根本没有说清楚,也就你自己知道。
3.“重物重力,最后要转换到电机输出轴的扭矩。  那就可以这样假设,电机没有通电,其功率还是一定的。”你得出的假设是根据什么?电机不通电是没有功率的。
楼主的题目有点难于理解。

网友:
研究一下电动葫芦的原理,会能够明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