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7自定义属性无法复制

楼主(2017-05-21):
soIidworks2017中文件属性里面的自定义属性无法从A零件中复制到B零件中,如何解决?跪谢

网友A:
什么叫无法复制,或者说你的复制操作是什么样的,请不要以为人人是你肚里的蛔虫

网友:
一脸懵逼,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无法复制,或者说你的复制操作是什么样的,请不要以为人人是你肚里的蛔虫

在A零件的零件属性里的自定义属性项中,选中A零件的属性项目后右击没有快捷菜单弹出,所以用ctrl+c复制,然后进入B零件的自定义属性项中右击无快捷菜单弹出,用ctrl+v也不能粘贴。但是在A零件中可以用ctrl+c复制,用c七rl+v可以粘贴。

网友(2020-09-17):
引用 楼主:
在A零件的零件属性里的自定义属性项中,选中A零件的属性项目后右击没有快捷菜单弹出,所以用ctrl+c复制, ...

楼主,此问题解决没有,我刚碰到这个问题不懂怎么解决,找到方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