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十一)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5-21):
车床尾座套筒
零件毛肧为棒料,加工时工艺复杂,以前的工艺要达到表面粗糙度0.4比较困难,效率低下,所以现在使用刚性好的数控车削中心加工,以车代磨,取消了磨削的工序,提高了生产效率,检测方法采用成本较低的量具,方便实用。
夹具:三爪卡盘。
一序硬爪,二序软爪,注意软爪车削尺寸要和工件外圆尽量吻合
机床自带中心架,尾座是伺服的,可以编程到指定位置

圆柱度0.005mm的公差可以通过机床程序补偿来实现

图纸

AA剖视图

一序:平端面车外圆至要求的55mm尺寸

二序:1、调头夹持55外圆,平端面,镗内孔

2、撤中心架上顶尖,铣削R2槽,零件旋转90,钻D6孔

三序:1、调头,上中心架夹紧,镗莫氏4度的锥孔,再精镗

2、松开中心架,上顶尖,铣削8mm槽

工件加工完毕后,使用外圆键槽量规检测8mm键槽对称度

通过V型块检测外圆圆度,然后计算出圆柱度

网友A:
这个方案胆子太大了。

大致要经过如下过程:粗车   调质  半精车  时效  粗磨  铣槽 表面处理  半精磨 精磨

网友B:
以车代磨的方式,表面粗糙度是否真的能达到此要求呢?

网友(点评):
用0号油石轻轻一擦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胆子太大了。

大致要经过如下过程:粗车   调质  半精车  时效  粗磨  铣槽 表面处理  半精磨  ...

热处理是要加工的过程中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车代磨的方式,表面粗糙度是否真的能达到此要求呢?

完全没有问题,最好的情况可以达到0.2,但是不是很稳定,和材质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1:开中心架槽2:棒料拉出中心架支住,加工4号孔。3:移除中心架,顶尖撑住车外圆
第二道工序同理,这样两道工序即口,三道工序不理解

网友:
很好,继续发楼主,学习了

网友C(2017-07-02):
是不是二序外圆精车漏写了,否则一序可以直接上中心架把三序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二序外圆精车漏写了,否则一序可以直接上中心架把三序作了

一序精车一部分外圆,二序是把没精车到位的外圆车掉

网友(2017-08-18):
这个件,只是理论可行。要求精度太高,如果热处理,根本就达不到加工要求。
抛开公差,选择注塑成型好一些。

网友D:
这么长的轴,保证0.005mm的圆柱度,车床的价格要在30万以上。一般机床车长度100mm外就很难保证

网友E:
二次装夹后这么长的工件采用夹持加支撑的方式能保证同心度在0.01的要求内吗?以前也有碰到类似的工件,同心度要求0.01以内的都不敢排含有二次装夹工序,都是选择一次装夹保证的。如果是0.03的同心度选用这样的方案没什么问题,0.01的同心度排这样的工艺,这是对自己的设备及工装相当的有信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次装夹后这么长的工件采用夹持加支撑的方式能保证同心度在0.01的要求内吗?以前也有碰到类似的工件,同心 ...

100多万的德国设备还是可以保证这种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长的轴,保证0.005mm的圆柱度,车床的价格要在30万以上。一般机床车长度100mm外就很难保证

比较高端的机床是可以保证这种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