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1010棒材抗剪强度是多少

楼主(2017-05-21):
尼龙1010棒材抗剪强度是多少? 机械手册 抗剪强度为400-420 Mpa 尼龙抗剪强度有这么大 400-420Mpa? 问下 括号内 (39-41)是什么意思。

楼主:
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A:
是的!括号中指增剂的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括号中指增剂的百分比。

哦 这样啊 大侠那我用尼龙当销轴传扭有弊端么 (按照400Mpa校核抗剪强度就行了?@面壁深功 )

网友(点评):
考虑到尼龙存在蠕变,可以在安全系数增加一个档次(比钢性件+20-30%)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