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工艺尺寸(工序尺寸)的公差要按“入体原则”标注?

楼主(2017-05-21):
在《机械制造工艺学》等教材里,多次提及工艺尺寸(工序尺寸)的公差要按“入体原则”标注,即将尺寸标成单向偏差,如34.5 0-0.1、26.4 0+0.6,而在加工中又多希望将尺寸往中差干,如34.45、26.7,既如此,将工艺尺寸(工序尺寸)的公差按“入体原则”标注的意义是什么?美观?

请教:为什么工艺尺寸(工序尺寸)公差要按“入体原则”标注?

网友:
工艺不是太懂,难道是因为好算?!

网友:
前排学习。在设计中经常没考虑过工艺问题,就是因为不太懂

网友:
我的理解是:

第一个强调是基准概念;
第二个强调偏差, 加工由于装夹,不可控因素会造成偏差, 公差取中, 上下偏都可能在公差范围之内.

网友(点评):
入体原则是单向偏差,“公差取中, 上下偏都可能在公差范围之内”好像不是入体原则,

网友A:
正因为加工中,往往有走中差到最大实体的习惯,所以特别强调一下,以给后续尺寸腾出应有的公差位置。否则,那就会出现装配时的互换性危机。

网友(点评):
没读懂大侠的意思

网友(点评):
俗话:因为往往怕报废,孔做小,轴做大。如果不这样规定,那积起来孔更加大,轴更加小,没法互换

网友B:
这主要是为了便于对零件的装配,老的工艺要求装配的零件尺寸,孔大外圆小才能正常装配,所以孔公差为+,因为这种公差标注都是在工称尺寸基础上再去除一定的实体,固有公差标注方向都是再切除一个范围量,就是向实体方向再切削(入体原则)。另外还有过盈配合或过渡配合不遵循这一原则

网友(点评):
有些意思。

网友(点评):
大侠已经阐述很详细了,不亏是工艺界的高人

网友:
我起初看一些老的工艺后也是不明白,明明工艺上要遵循入体原则,但是都是公差取中,

网友(点评):
为什么“工艺上要遵循入体原则”?

网友C:
照顾操作工的习惯,便于使用,减少犯错概率而已。如轴径D34.5,-0.1 。操作时按图将刀对到D34.5,再根据机床精度,继续进刀0.02,或0.03 ,或0.04……。不用计算。换个标法D34.45 +/-0.05,就会多出一种操作方法。方法一:做个计算,回到D34.5 .-0.1 。方法二:按标注对刀到34.45,再根据机床精度退或进刀若干,而退刀操作必然遇到丝杠回程间隙补偿问题,需要多退一点再进到目标,何其麻烦!
人工操作时代,避免无谓损失,这个原则是有效的。但数控和标准化刀具时代,对于自动化的大批量加工制造,是否依旧刻板执行是需要推敲的。

网友D:
简言之,对于轴,其尺寸越加工越小-------这样对于轴,其尺寸上偏差取0,下偏差为负-----------是为‘入体’(即入材料体),即其尺寸越来越小。
对于孔,其尺寸越加工越大------这样对于孔,其尺寸下偏差为0,上偏差为正--------是为‘入体’(入材料体),即尺寸越来越大。

网友(点评):
这就是所谓的“孔大轴小”。

网友(点评):
为什么工艺尺寸要按入体原则进行标注?其意义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顾操作工的习惯,便于使用,减少犯错概率而已。如轴径D34.5,-0.1 。操作时按图将刀对到D34.5,再根据机 ...

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公差设计的范畴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B%B2%EE%C9%E8%BC%C6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言之,对于轴,其尺寸越加工越小-------这样对于轴,其尺寸上偏差取0,下偏差为负-----------是为‘入体 ...

这就是所谓的“孔大轴小”。

网友(2017-06-29):
下载下来看看,还没见呢

网友:
如果是工序尺寸,不是零件图纸上的最终尺寸,没有有必要按照入体原则标注,比如零件最终内圆尺寸∅650(+0.4/0),粗车后单边余量为1mm
可以标注为648.2±0.4,这样简单实用(车间工人师傅一般加工孔会往下差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因为加工中,往往有走中差到最大实体的习惯,所以特别强调一下,以给后续尺寸腾出应有的公差位置。否则, ...

就是怕你做报废了内圆往大做,外圆往小做,这样一来即使不合格还能让步接收。 如果你反过来设计不合格那个只能报废了。

网友:
是指在双向公差的设计标注时,应考虑配合件的公差极限,也就是说设计公差带应选用进入对应配合件的公差带,因此该双向公差只能标注单方向。

网友(2023-03-11):
意义何在????应该是老思想,保险起见!!懒政!!

现在的国际标准都是正负公差为多??

网友:
入体原则是基本原则,是加工方式来决定的,比如你用钻花钻孔D8,做出来的孔肯定不会小于8mm,(刀具磨损导致加工尺寸小于8mm属于错误)按中差加工是要看工序类型钻,扩,铰,拉这类的加工尺寸只能靠刀具保证,加工只需要进差即可。

网友(2023-10-25):
行业规范;与装配和加工有关

网友:
入体原则是因为加工多数以去料加工为主,不同余量、不同材料的零件在同一程序加工下会出现不同的实际加工尺寸,一般是多于刀具的基准尺寸。所以这样标注公差是符合切削加工的习惯,这样更有利于操作工人对于理论尺寸和实际尺寸之间的控制

网友(2024-02-20):
引用 网友B:
这主要是为了便于对零件的装配,老的工艺要求装配的零件尺寸,孔大外圆小才能正常装配,所以孔公差为+,因 ...

同意六角车大侠的解答,另外个人理解再补充一点:入体原则除保证可装配的互换性外,还可以直观体现轴与孔之间的配合关系(是间隙,过盈,过渡),如果换成中间公差标注的方式就不容易直观判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