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动态图结构组成

楼主(2017-05-21):
       本人非机械专业,按照此图所示,若图中垂头的速度保持在每分钟100下,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机,连接部分用哪些东东,望能详细说明,不吝赐教。

网友:
参数欠缺过多...无法计算...
提议询问专业的磕头机设计人员。

网友:
我近距离的观察过一个当时记得很清楚电机30KW

网友:
有标准的

楼主:
我的目的不是油田用,图中所示,把油管部分删除,仅仅设计垂头机到电机部分,长度大约1-1.5米,电机用2相电源,多大功率,电机之后各个连接是怎么回事,我对机械不懂,望赐教。

网友:
这种是油矿设备吧,很少会去接触啊

网友:
油田上的设备真的接触不到啊,还有你什么条件下每分钟100下的功率啊,多大机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