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湿式制动系统中的泄漏

楼主(2017-05-21):
本人正在做一套全液压双回路湿式制动系统(液压制动弹簧释放),试车的时候发现系统的泄油量很大,不知道该如何确定到底是充液阀、脚踏板阀还是制动器的原因造成的。想问一下这种现象给如何处理。

网友:
只能说这东西很成熟了。

网友:
湿式制动是用液压油驱动活塞实现摩擦片的接触,从而制动的。湿式制动藏在轮边内部,不接触灰尘等杂物,制动可靠,结构复杂,维护不便

网友(点评):
五毛到手了吗

楼主:
找问题啊,说了这些等于没说,是不是?

网友:
最好能有个系统图,另外元件哪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