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电磁三通阀是如何

楼主(2017-05-21):
各位大神,帮忙讲一下电动三通阀原理,通俗点的。

网友:
是给出阀门状态的一个机构吧!

网友:
电动三通阀的工作原理: 以空调系统的新风机组冬、夏季温度控制为例 由温度传感器、比例积分温度控制器和电动三通阀组成送风温度控制系统,安装在送风管道,把检测到的温度信号传送至比例积分温度控制器,由比例积分温度控制器将风管式温度传感器的检测值.